电机的停车方式的区别?

楼主(2007-05-01):
电机停车方式有: 快速停车, 斜坡停车, 紧急停车, 自由停车等, 它们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09-03-27):
停车方式应该分为自由停车,软停车以及制动停车,自由停车为断电负载惯性机械自由停车,软停车为逐渐降低电压降低速度后切断电源停车,斜坡可调,防止负载反惯性冲击,如皮带送料,提升机等.制动停车为反接电压或串制动电阻等方式达到制动停车,在要求快速停车场合使用.

网友B:
应该还有个回馈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