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问题

楼主(2007-05-01):
   最近用组态王做工程,一直很好用,但最近忽然数据写不进去,发现是量程给了很大的数还是瞬间边0,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A(2008-09-11):
我用的是组态王6.52版本,使用组态王发短信功能时如何才能实现文本与实时数据结合描述同时发送。(例:发送文本与数据      当前重量为:2345KG,而不是    单一的 数据   2345   或   文本   )请教大虾用什么函数可以实现或自定义语句。谢!!!E-Mail:yangmh998@sina.com

网友B(2011-02-22):
用什么设备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