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多芯电缆断了一芯怎么找断点

楼主(2007-05-01):
一根四芯电缆断了一芯。能不能在不破坏电缆的情况下找出断点啊

网友A:
什么你想接起来啊,难啊

网友A:
是电缆沟吗

网友B:
用感应测电笔找断点,四芯电缆只让一根带电,用感应测电笔查找断点,逐一排除。

网友C:
好办法,就是不知行不行.

网友D:
如果用感应测电笔检测,需要把其他的三根线接地,否则不能准确的判断,就是没断的三根接地。

网友E:
用可测pF的电容表检测方便快捷。电缆内任意两线就相当于相对的金属极板,电容量与两线的长度成正比,如有线断,则电容量就是两根线的线头至断路处这么长的电容量。由比例关系可以推算线路断点。
------------------------
欢迎访问我的网站http://www.quick-sine.com/

网友F:
芯片,高手,佩服!

网友G:
佩服!确实是高手!

网友H:
TO 大华在线: 请问一下!!要是用感应电笔测试断点的话~~~其中三根接地~~那是不是还有一根是不是要接电啊??

网友I:
断的地方应该有不同

网友J:
我看你用准确的数据去找不太现实,它为什么会断呢,是不是什么地方受力了,还是拐弯的地方啊,还有和大的高压电缆挨着击穿了《我遇到过的》先从外观上看看

网友K:
用测量电容的方法

楼主:
我倒有个好办法不管多长的线。用时不会超过1分钟。也不要什么高级设备就能准确的找出断点。。在2厘米以内

网友H:
TO zgh3344234: “我倒有个好办法不管多长的线。用时不会超过1分钟。也不要什么高级设备就能准确的找出断点。。在2厘米以内”
请问有什么办法啊??说给大家听听啊??

网友L:
用感应测电笔找断点,我也试过还能的

网友D:
TO 大华在线: 请问一下!!要是用感应电笔测试断点的话~~~其中三 根接地~~那是不是还有一根是不是要接电啊?
就是把断了的那根接电,其他几根接地,原因是消除没断 的几根线上的感应电压

网友M:
用万用表的电容档测电容,可以算出个大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