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信号传送

楼主(2007-05-01):
本人初出茅庐,想请教各位大侠做开关脉冲信号用什么电器元件较为理想,开关量信号的传送用什么方法比较好,因为传输的信号较远400米且对信号的要求较高,如用中继Rs485或电流环光电耦合转换器是否可以或是否还有更好方法.请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各位给点面子;本人想用固态继电器代替晶闸管做开关脉动信号是否可以,因为光耦输出信号如受到脉冲或电磁波干扰造成悟动作,可在固态继电器输入侧加装Rc回路厄制干扰信号,而且可输出高压直流传输信号,这样是否可行谢谢. 请那位高手指点迷精帮帮忙行行好本人不慎感激请回复!!!!!!

网友A:
简单一点用光电耦合加隔离电源,接收用光电耦合加施密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