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

楼主(2007-05-01):
请问诸位大侠:
我用WINCC6.0(SP3)转换以前的一个项目,打开项目移植器之后,他说打开Sybase 7出错,叫我看下Sybase 7是否正确安装?
请问Sybase 7是什么?怎么安装啊?
谢谢,急用1

网友A:
标题不明

网友B:
通过您Wincc6安装盘能找到Sybase的数据库安装软件,您运行安装即可,在安装过程中需要插入Wincc5.1的安装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