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毛细管可以做多长

楼主(2007-05-01):
现在做工程按照设计院要求,选用毛细管高低压侧均是12米的DN80法兰差压变送器,0-1.6Kpa,查了资料,EJA的只能做10米长,12米的不敢给做,E+H最多做8米,ABB做6米,罗斯蒙特倒是有12米的,但是价格超出报价。请教高手怎么选:现场是气体粉尘,引管等设计均不可以,毛细管也不能减少,请各位不吝指教!

网友A:
一般来说毛细管越长,测量的温差就越大,所以3~5米比较常用如果在这样的长度范围内,现在可以安装的话,改一下设计有什么不可以

网友B:
我最大用7.5米,测量不是太准确,也可能与仪表有关,我用的是国产的!

网友C:
我选过2台单边10米的,客户要求这么长(他们以前也是10米),不过压差是0-20kpa,测量的准确性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D:
将变送器的安装位置改一下不就行了吗?

网友E:
没办法的时候就叫工艺改设计了

网友F:
我赞同楼上的 有时必须从工艺改进了

网友G: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H(2009-01-13):
刚查了,EJA的最多可以做到15米啊,或许是我搞错了,我是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