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问7805稳压出来为什么会是6伏

楼主(2007-05-01):
用DATAsheet上的电路 取得参数一模一样 可是7805稳出来的电压总是6伏以上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7805中的接地端是否有元件,产生了压降,或是你的测量精度不够,7805输出误差这么大还很少见啊。

网友B:
更换过万用表测试过没有?建议有条件的话备一个稍微好一点,也不用太贵。如深圳胜利的890系列万用表,平时不使用。专门用于检测精密设备或者验表。有时候,经常使用的万用表会因为一些原因造成误差的。

网友C:
1.确认一下你的表的精度.

网友D:
为什么不换一个7805试试

网友E:
同意一楼意见。

网友F:
基本没遇到这种情况,建议换一个7805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啦
事实证明 那一批7805都有问题 从以前的板子上拆下来一个 对了
真的是严重的人品问题加机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