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选择流量计

楼主(2007-05-01):
请教各位:在不影响被测介质压力的情况下,分别精确测量氟利昂在液态及汽态两种状态的流量,各选择哪种型号的流量计最好?工作环境:直管较短,管径较小,氟利昂汽化后温度低于150°C,长期固定管道上,用于精确测量。

如果有相关资料的最好发到我的邮箱: fenghua_258@sina.com

网友A:
好象比较困难,氟利昂在液态的时候应该是气液混合的

网友A:
氟利昂一般只遇到测量高压和低压的,册流量的比较少,因为高低压就能对应工艺参数了

楼主:
终于有回复了,非常感谢。
  是的,氟利昂在汽态时存在气液两相问题,但在液态时应该是纯液态。我需要测量液态及气液两相时的流量。

网友B:
直管较短,管径较小,流量一定也小,你可以选金属管浮子(转子)流量计,但要提供标准状况下介质密度和工况压力及温度给厂家.垂直安装加上下截止阀空间1米左右,如果压力和温度是波动的,要精确测量再加温压补偿系统.

网友A:
垂直安装加上下截止阀空间1米左右
工作环境:直管较短,管径较小,氟利昂汽化后温度低于150°C,长期固定管道上,用于精确测量
好像不太合适吧
LZ你要流量做什么的?检测是否泄漏还是?
如果检测是否泄漏的话测量液态及汽态应该可以对应出你的要求工艺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