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_400PLC网络方案请教

楼主(2007-05-01):
    S7_400PLC网络方案请教,我公司所做的控制系统采用S7-400PLC 编程软件采用STEP7 V5.5  采用WINCC6.0组态,通讯采用以太网通讯.现场只有一台上位机监控,我想再加一台电脑.并不需要做冗余的功能.只作画面的监控,不参与控制,想通过一个交换机能实现吗?希望高手帮忙,先谢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楼主:
前面有个字写错了是V5.3SP2的编程软件,现在5.5的还没出来,不好意思!哈哈哈!

网友A:
只要你能实现监控界面可以和数据块通讯就行了。。。我知道Intouch可以实现,,,Wincc不知怎样实现的(在学习中)

楼主:
能说一下具体怎么设置的吗?我手上有一台笔记本,也有一人交换机

网友B:
以太网通迅是用的CP443通迅模块吗,可以直接接到交换机上,只要你的交换机有多余的接口,设好IP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电脑上没有CP443通讯模块只是普通的网卡不知道能不能行

楼主:
今天用交换机去试了一下,在两台电脑里用程序都能同时对WINCC和STEP7在线,想做一下能不能两台电脑用一个程序,还忘各位赐都

网友C:
一台WinCC作Server(和PLC相连,需安装Server选件),另一台安装最小点数运行版WinCC作Client(不需要和PLC相连,只要与Server相连),可以直接打开并运行Server上的项目,以后还可以再扩展更多的Client。

楼主:
下面引用由小沟在 2007-5-17 20:33:00 发表的内容:
  一台WinCC作Server(和PLC相连,需安装Server选件),另一台安装最小点数运行版WinCC作Client(不需要和PLC…
--------------------------------------------------------------------------------------------
  楼上的老兄能说详细点吗?

楼主:
自己的事情还是只有自己能解决,终于解决了

网友D:
我的电脑上没有CP443通讯模块只是普通的网卡不知道能不能行???
哥哥,CP443是在插槽上啊,不是在电脑上呢,呵呵,
不是和一台一样吗,接到交换机就可以了啊,

网友E:
楼主具体说说这么解决的,让我们学习!

网友F:
不是已经有一台上位机了吗,用已有的上位机做为OPC SERVER,用你的笔记本做OPC CLIENT,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下面引用由liugang.org在 2007-5-19 19:30:00 发表的内容:
  不是已经有一台上位机了吗,用已有的上位机做为OPC SERVER,用你的笔记本做OPC CLIENT,不就可以…
--------------------------------------------------------------------------------------------
本来是要告诉你用OPC的,但你不是要求两台PC用同一个程序吗?用OPC的话,需要在OPC Server中组态用于OPC Item的内容变量,在OPC Client中直接建立OPC通道以及建立变量,然后再做画面,这样两台PC中的WinCC项目也不是同一个程序呀。
而用WinCC Server的方法,可以做两台PC运行同一个WinCC项目。

网友G:
可以,再加几台电脑都可以,只要把工控机里的程序拷贝过来,然后打开,更改一下电脑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