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W-MC421可以这样用吗

楼主(2007-05-01):
MC421是可以控制4轴,但是否被控对象只能是伺服电机电机呢,是否可以给它四个模拟量检测位置,再输出4个模拟量控制其他比如说伺服泵.检测位置是否可以通过总线来检测呢?

网友A:
MC421只可以接收增量编码器作为反馈,无法接收模拟量作为位置反馈,也就无法控制伺服阀。楼主可以转换一下思路,选用专用的运动控制器来实现,比如Trio的控制器,可以接收模拟量信号作为位置反馈信号,输出+-10V模拟量电压控制伺服阀,此外如果系统需要PLC实现其他功能,Trio控制器还可以与OMRON PLC直接进行通讯连接,十分方便。

楼主:
多谢楼上的建议

网友B:
一些运动控制卡具有模拟量位置反馈的功能。而实际使用这个功能的,好象大多不限于电动机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