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交流接触器故障

楼主(2007-05-01):
锅炉鼓风机使用 WITR软起动器起动,有旁路接触器 ,晚上接到电话说电动机无法开启且电动机温度升高。到现场检查发现,电动机温度确实很高,怀疑又是软起动器的晶闸管击穿,可是用万用表测量好像没问题。试着起动一次,电动机能运行,但是一分钟后即停。后经检查发现旁路接触器也转换,为什么停机呢?再仔细一看,发现旁路交流接触器两个固定螺栓松动,紧固后故障消除,启动运行正常,采用的接触器是什么三信牌的,据供应部门说是专门搞国际贸易的,三信国际电工。看来停机的原因就是接触器的自锁触点接触不好所致;电机发热的原因可能就是主触点接触不好所致。维修电工平时还真要做到胆大心细,解决问题才不至于走歪路。

网友A:
不知所云,你还不如说,能启动不能保持 一句话新闻就完事了,大嘴婆

楼主:
本人就是不太善于表达意思,语言组织能力太差了

网友B:
弯路谁都会走的,一个是你要尽量少走,一个是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