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如果解决电机启动电流过大??

楼主(2007-05-01):
请教各位大虾:有台气泵,配套电机是7.5KW,气泵安装在农村里,气泵(三角型)启动的时候,电流过大(80A),电压被拉低,村民家中的照明灯会暗一下(就1到2秒时间),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进线是架空线,不太好换.)
各位朋友,帮帮忙....

网友A:
改Y/△启动。

楼主:
我试过用星型启动,根本启动不了,合闸就跳空开....

网友A:
合闸跳空开?多长时间?
如合上,随即就跳,那是Y接线错误,如合上,电机速度长时间升不了,那是启动转矩小。

网友B:
加个变频器不就行了

网友C:
线间电压你测量过吗?如果太低的话,线电流肯定会大的!正常启动电流80A1-2秒我个人认为很正常.

网友D:
星三角是不是接错了啊?
要不就用软起或变频

网友E:
个位大侠!7.5KW的至于用变频启动吗!我想一定是你的空压机机械部分出毛病了

网友F:
能空载试下么? 先判断是那里的问题, 80A的启动电流对于7.5KW电机带载来说是不正常的.

楼主:
我试星型的时候,是合上就跳了...线接错??不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G:
电网容量是多少?

网友H:
负载是否过重,电网容量过小?试一下空载电流

网友I:
你的气泵的机械部分应该检查一下,7.5KW的电机如果没问题,启动电流不应该这么高的

楼主:
空载的时候电流是45A,气泵手动是比较松的!
本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星型的时候,完全不能动作??电机完全没有动,空开就跳闸......

网友A:
是Y接线错误,如合上,电机速度长时间升不了,那是启动转矩小

楼主:
Y型接线错误??那应该怎么接啊??6个接线拄,3上3下??该怎么接啊??

网友A:
可能有一组线圈的首尾反了。

楼主:
U1 V1 W1 U2 V2 W2 首尾好象不是很好区分???望指教..

网友J:
象楼主的问题建议先检查气泵空载和有气压时的电流看看,我们试过气泵曲轴的轴承有问题了。
6个接线拄一般下面分别是U1/V1/W1,上面为U2/V2/W2来区分的。

楼主:
恩!谢谢楼上的....我在接Y的时候,就是将上面的3个接线拄短接了,下面接3相电源....应该可以吧?

网友K:
用个小电机让在电机动了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