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绝对值编码器超过工作量程时,数据怎么进行处理

楼主(2007-05-01):
我单位用一个编码器,超过了工作量程,编码器不报警,我想知道超过量程的编码器的数据应如何处理。对编码器会有损害么。

楼主:
怎么没有人肯帮助我呀,向大家请教呀。

网友A:
换大量程的编码器。

网友B:
编码器应没有报警功能吧!!!

超量程得数据得通过你的程序来处理,是报警还是限速怎么的.

网友C:
对于绝对值编码器及多圈型,因各家编码器内部的原理不尽相同,不知你是用谁家的编码器,所以你的问题不好回答。

简单的,就如周公回答的,换大量程(一般有12位4096圈的,少量的有14位的)。

楼主:
我单位的一个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损坏,我打开后发现码盘碎裂,我不懂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为什么只有一个码盘,向大家请教。谢谢了。

网友C:
那是假的绝对多圈,靠电池的。你放个电池在外面也可以实现。

楼主:
感谢@Q的解答,不过我没有发现电池,另外,编码器的轴与四组齿轮相连,我想应该是记录圈数的(不确定是不是),但他不是通过光电的方式实现,不知用的什么元件,你能指点一下么?

网友C:
1。如那四组齿轮在码盘之后,可能对应的是磁码盘或其他纪录圈值的。这样说来,那就不是"只有一个码盘”了。
2。如那四组齿轮在码盘之前,那可能是变速齿轮组,以主轴转一圈,码盘减速只转一个角度,以此实现多圈的测量。

楼主:
谢谢@Q的回答,你是上海精浦的吧,多谢你的指教,能不能把贵公司有关绝对值编码器应用的详细资料给我,感激不尽,先谢谢了。

楼主:
我的邮箱,lfb_lin1974@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