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

楼主(2007-05-01):
本人初出茅庐,想请教各位大侠做开关脉冲信号用什么电器元件较为理想,开关量信号的传送用什么方法比较好,因为传输的信号较远400米且对信号的要求较高,如用中继Rs485或电流环光电耦合转换器是否可以或是否还有更好方法.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开关脉冲就用晶闸管,速度快,400米的话,就要用直流的,且是高压,最起码要24V以上,带屏蔽的,就行了,要不就放光纤,比较贵了,不划算

网友A:
如果衰减的话就要,带补偿线

楼主:
谢谢夜雨秋寒;本人收益非浅佩服,本人想用固态继电器代替晶闸管是否可以,因为光耦输出信号如受到脉冲或电磁波干扰造成悟动作,可在固态继电器输入侧加装Rc回路,而且可输出高压直流,这样是否可行谢谢,请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