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热电偶的接地问题

楼主(2007-05-01):
我们厂发电机线圈测温用热电偶是焊接在壳体上的,现在一部分通过小DAS进入DCS系统,有5个点由于接入小DAS波动非常大,改为硬接线进入DCS,但这5个点在运行时比其他温度都要低5度。冷态时没有任何问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该误差?听说现在的合同中都已经要求发电机测温热电偶必须绝缘。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帮忙分析一下呢?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A:
焊接的?热电偶绝缘不好?用校验仪校下热电偶,福禄克的好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不好回答

网友C:
用的是补偿线么

楼主:
具体怎么焊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不是电气专业没有进到线圈里面看过。问题就是接地了!可经过小DAS处理的也没有问题(有补偿线),偏偏这几个就低了。我们厂两台发电机,都是一个问题。

网友D(2007-06-01):
我对自己发电机上的热电偶的安装方式也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