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闪检测原理怎样

楼主(2007-05-02):
频闪仪是怎么检测产品表面图案的?会有检测数据输出么?怎么处理这些数据? 我查了一下,频闪仪的原理就是把运动的图案以“静态”的方式显示出来,这样的话,如何检测图案的印刷是否有缺陷呢?难道就靠肉眼观察?

网友A:
频闪仪的是把具有重复性的连续运动“静态”显示出来,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肉眼可见的图象将是多个频闪的叠加结果,对于缺陷检查的贡献似乎有限。若是对一次频闪结果检测,最好借用机器视觉,肉眼忙不过来的。

另,这样的问题,个人以为已经超出了运控论坛的讨论范围。

楼主:
谢谢波恩老师,我只是看到有些速度挺快的品检机,对他的原理比较好奇

网友B:
高技術視覺檢驗 以樓主所寫就常說的動態比對檢驗 將檢測物 利用視覺抓取各部份影像 組成完整檢驗物的影像 再將內建標準樣本 進行比對 找出其缺陷
另外在AOI設備 又是另外作法 就是在被檢測物件運動軌跡中 架設各角度影像系統 進行缺陷檢驗 並進行產品合格率分類 GO , NO GO

网友C(2011-11-01):
频闪仪的功能就是把告诉连续运动的物体静态显示出来,首先把频闪仪的闪动频率和运动频率调一致,就类似于以前的胶片电影,如果每张胶片的图片是一样的,你看到的电影画面永远是静止的,如果胶片有一张不一致的,那看到的画面就会动一下,检测产品缺陷也是一样,就相当于出了一张不一样的胶片而已。

网友D(2011-12-01):
珠海博锐迪前身是“珠海博瑞莱光电科技”,自2005年创始以来,一直专注于机器视觉LED光源的研发、制造、销售。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壮大,我们的经营范围由原来单一的LED视觉光源,延伸至激光光源,3D视觉光源、视觉系统集成,以及运动控制等工业自动化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