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 电机电流这么小怎么回事?

楼主(2007-05-02):
一台11KW的3相四极异步电动机 星三角启动 三角行 运行后 电动机线路上装有电流互感器 电流表上显示 有负载 11A左右 我很疑惑 电流怎么那么小的? 好象 轻载电流要达到额定电流的70%左右吧 请师傅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基础知识。空载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3左右。这样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B:
很正常的,我们的压力机也是11KW的在空载时是7-8个流,很正常。

网友C:
非常非常的正常

网友D:
这证明你买了个好电机!我们厂的11KW的提成机才10个流!而且不用星三角启动

楼主:
各位 师傅 我说的是有负载啊 有负载为什么还是11安 ?这不正常啊??????? 如果是 空载11安 到 正常 我们这个电机的负载很小吗???? 这电机是买的成套设备上配带的 好郁闷!!!

网友E:
再次用钳形电流表核实一下电流。

网友F:
用钳形电流表测一下就清楚了

楼主:
呵呵 是啊 我昨天用钳形表 测了下 就是那些 11KW的机子带负荷 只有10A、的电流 呵呵看来 很轻载了
还有一台 7.5的机子 星三角启动 今天突然 三角形启动不起来了 我 尽然还照样运行 看样子也不超负荷 按理 规定三角形连接的 绕组 接成星形后 功率电流都是原来的三分之一 吧 看来对轻载的电动机 转换连接方式 也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