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脉冲丢失有哪些原因

楼主(2007-05-02):
本人厂里用步进电机做定位,但总是不准,想请教下有哪些原因会丢失脉冲

网友A:
不确定你说的丢失脉冲,是指脉冲发不出去,还是脉冲发出去了不没响应, 如果是前者,要检查程序及电路有没错误,如果是后者,可能的原因有:
1。 起动的脉冲频率过高, 起动时有丢步。
2。  运行过程中负载过大, 造成失步。

建议你先将脉冲频率改到比较低,确定不会出现起动丢步等问题后,再去看看定位准不准。 然后重新检下传动比,或检查运行过程中有没出现发卡现象。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传输电路噪音太大。

网友C:
加编码器吧,步进定位还是不放心阿!

网友A:
" 还有一种可能,传输电路噪音太大。"  学习了。

网友D:
LZ怎么也象我们碰到的客户一样呢,一个电话过来,机器不好用了,快派人过来修理。“做定位,但总是不准”,你能描述详细点吗,如果不是牵涉到公司机密

网友E:
是啊!是持续地、累计地丢,还是怎么回事?运行中是否有明显得异常响动或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