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STEP7编写程序实现如下控制要求

楼主(2007-05-02):
点动按钮开关K,电机M工作,当碰到第一个接近开关EJ1时,电机停止工作;
继续点动按钮开关K,电机M工作,当碰到第二个接近开关EJ2时,电机停止工作。
在碰到接近开关EJ1和EJ2之前的任何位置,任意位置点动开关K,都可以控制电机启动与停止

网友A:
说的详细点,接近开关与电机有什么联系?

楼主:
 对上述问题作一个补充: 该电机控制一个导杆,该导杆在电机作用下作圆周运动,用两个接近开关EJ1,EJ2作为检测停止信号,除此接近开关位置之外,任意位置点动开关K可以控制电机启动或停止

网友B:
我想好了,不好意思,我不会贴图片,不知你能不能看懂,不清楚的地方,再回复联系吧.

   K        EJ1反        EJ2反        Q(m)
--||-----|--||------|--||------|-----()
         |          |          |
--||-----|--||--||--|--||--||--|
  Q(m)      EJ1 Q反    EJ2  Q反

网友B:
我想好了,不好意思,我不会贴图片,不知你能不能看懂,不清楚的地方,再回复联系吧.

   K        EJ1反        EJ2反        Q(m)
--||-----|--||------|--||------|-----()
         |          |          |
         |--||--||--|--||--||--|
            EJ1 Q反    EJ2  Q反

楼主:
感谢楼上答复,现在有一个问题:点动开关K,电机运行,当碰到第一个接近开关EJ1时,电机可以停下来;再次点动开关,电机还能运行吗?我分析的不一定正确,大家共同探讨一下:第二次点动开关K时,由于第一个接近开关EJ1始终工作着,控制回路改为下分支,这样一来,程序可以简化为,点动开关自保后,经Q反,EJ2反至Q(m),电机无法工作,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B:
我没模拟试过,不过我想碰到EJ1是,电机停下,Q反满足了,EJ1也满足了,EJ2反也满足,按照(1)(2)(3)(4)defanxiang应该能流到Q(m)吧
   K    (1)  EJ1反  (4) EJ2反        Q(m)
--||-----|--||------|--||------|-----()
         |          |          |
         |--||--||--|--||--||--|
        (2) EJ1 Q反 (3)EJ2  Q反

楼主:
按照您说的流向(1)--(2)--(3)--(4),在静态时,似乎可以行得通,但是,(2)--(3)之间通路不成立,电机在启动瞬间,Q反是断开的,电机不会工作。我分析的不知对否,大家多提宝贵意见,我的QQ:774984619

网友B:
NETWORK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关K I0.1 必须出现一个下降沿,即松开开关K 5S后,将M0.1置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1
                    S_ODTS
 I0.1     M0.0   |----------|     M0.1
--||------(N)----|S        Q|-----()
           S5T#5S|TV        |
                 |          |
            M0.5-|R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ETWORK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机启动Q1.1 发5S脉冲,4S延时接通,保证设备离开接近开关1或2后###
###再复位T1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_PULSE            S_ODT
Q1.1  |---------|      |---------|     M0.5
--||--|s       Q|------|s       Q|-----()
      |         |      |         |
S5T#5S|TV       |S5T#4S|TV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ETWORK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段就不解释了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0.1      I1.1                   I1.2                      Q1.1
--||---|----|/|-----------------|--|/|-----------------|--()
       |   I1.1   Q1.1   M0.1   | I1.2 Q1.1     M0.1   |
       |----||-----|/|----||----|--||---|/|-----||-----|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昨天考虑不周,也未上模拟器试产用,抱歉.这段程序我已在模拟器上试过,所用计时均为调试方便,你可在实际使用中调整,我调了一上午,你试试吧.不会贴图,真麻烦.如有不清楚,回复联系,交流,探讨.

网友C:
我想请问楼上的大哥,能给个模拟器的下载地址吗?谢谢

网友D:
从电脑业面的编程软件上把页面另存为一个图片,上传到上面就可以

网友E:
可以采用抓图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