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 电流问题

楼主(2007-05-02):
我们厂 有400KVA的 s11变压器一台, 一次10KV  二次0.4KV  专有变压器室 与配电室挨着

 配电室第一个柜子是 照明柜   共分4路  最大一路40A

      第二个柜子 是断路器  (万能 可以显示电流)

     第三个柜子  是动力组  共5组 其中有一组是备用

                1组  电流200A   在车间里又分成几小组 接有32台4KW的异步电动机

                 2组 电流 180A  在车间里又分成几小组 接有27台4KW的异步电动机

                 3组  电流 80A

                 4组 电流60A
   第四个柜子 是电容器柜   cosα=90

                    ((  变压器总电流显示370A))

         负载几乎全是感性负载  电机一般都是 三角形接法

我的问题是
  1计算动力组第一组的计算电流时候  用需要系数法 计算的 相差太多 40A

为什么相差那么多的? 是我系数用的不对 还是 用别的方法算  我搞不清了
           (  在计算动力一组时 用的 Pe=32Χ4= 128KW  是不是这样不行 要先算没一小分组的电流在计算总动力组1?)
     2   根据动力组 的电流 怎么计算 总电流? (三相平衡)
    我电路学得不好  是按 三相负载并联计算吗?    可是每一路 在车间又分了好多小组啊  好烦琐
 希望好心的师傅不吝赐教啊 感谢!!!!!

楼主:
是不是题目太简单了啊  怎么师傅们 都不屑吗? 等啊 等

网友A:
需要系数是从众多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系数,无论如何,需要系数不可能绝对等于实际数值,总得存在一个误差,仅仅是误差的大小差别。

楼主:
谢谢 yjig师傅    呵呵 是有误差 可我的误差看来大的太多了  要是按照那样选择导线啊 用电器  可不得了啊

网友A:
把你的计算过程发上来看看,
32台4KW的异步电动机是什么类型设备?
需要系数取值是多少?
功率因素取值是多少?

楼主:
下面引用由yjig在 2007-5-4 18:19:00 发表的内容:
  把你的计算过程发上来看看,
32台4KW的异步电动机是什么类型设备?
需要系数取值是多少?
功率因…
--------------------------------------------------------------------------------------------
   需要系数 取 0.8    功率因数取0.8 电额定电流9A
   Pe=32 Х 4=128KW    P3o= 128 Х  0.8

              S30= P3o/cosα
            I30=  S30/1.732Uo=160 A

其实32台电机还分成4组 每小组8台   每一小组还设有100A的电路器

昨天我用钳表量了下
每一小组的电流加起来 差不多就是 这一动力组的电流  每一台电机绕组全是三角形连接
   电器柜母线上的总电流应该是多少呢  四组动力组的线电流分别是  200A    160A   80A   60A

网友A:
你的计算结果比实际电流大?还是小?相差多少?
需要系数与设备的类型有关,不同类型的设备的需要系数是不同的。
需要系数:
轻载机床:0.2
重载机床:0.25
特重机床:0.4
化工压缩机:0.8--0.9
生产用通风机:0.75--0.85
等等……
你的32台设备属于哪种?

按你的计算:
I30(计算电流)=总功率*1000*需要系数/功率因素/1.732/400V
=4*32*1000*0.8/0.8/1.732/400
=185A
不知你是怎么算出160A的?

楼主:
yjig 朋友  我看的实际电表电流是 200A  电机是连续工作 属于纺织行业 24小时运转

 请问

  在动力组柜上 四组 没一组的电流分别是 200 A    180A    80  A   60A  请问 母线的总电流是多少???  我们电气柜总表显示   360A 变压器s11 400KVA 无功补偿是 0.92 总电流怎么计算? s11 400KVA 的变压器 (室内_) 能超负荷多少? 我以平均温度最高30度 计算的 可超到460KVA 不知道对不?

网友A:
变压器在短时间可以适当的超负荷运行,自然风冷变压器事故过载能力与时间:
过载1.3,120分、
过载1.45,80分、
过载1.6,45分、
过载1.75,20分、
过载2,10分、

楼主:
谢谢 yjig 希望以后多 交流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