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

楼主(2007-05-02):
各位师傅你们好:我修了一台海利谱A系列110KW,代110KW的电极.空载启动调EOCA,十次能启动也就一次.我把互感去掉,也是调.把电极线拆掉就不调,三相输出也平衡.电极也用表量了是好的.用他代个1.5KW的电极就不调,我现在是想不出办法了,请各位师傅给指点以下,是驱动板的事还是住板的事.求求各位师傅.

网友A:
应该是驱动的事,仔细查查小电容!

楼主:
三句半你好:你说的小电容是驱动桥上的吗?我用万用表量是好的,用10K量的.

楼主:
求求各位师傅来给指点指点好吗.

楼主:
三句半你好:你说的小电容是不是驱动上下桥的电容.我用万用表10K档量是好的.

网友B:
模块有没有坏,好的话,就是驱动有问题.如有疑问打13867536128

楼主:
大光榔头你好:模块坏是不可能的,它还可以启动.

网友C:
驱动电路有问题了,有空可以交流13056829090

网友D:
是模块坏,这个牌子我修得多了.13757364221

网友E:
是驱动的问题
需求助:13584934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