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流器的好坏如何测量
余 辉

楼主(2007-05-02):
(无正文)

网友:
用指针万用表打在一欧档,不断碰触镇流器两端子,在暗处观察,有火花者是好的.此方法虽略显麻烦但绝对准确.

网友A:
另
三相异步电机的测量
指针表打在uA挡,轮流測任意两相绕组,同时用手转动电机,表针会来回摆动,三次测量结果如果摆幅大致相同可初步判定电机绕组是好的.这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利用电感的反压,第二种是利用电机转子剩磁切割定子绕组磁力线产生的感应电流,个人以为比测量线圈电阻的方法要准确
让大家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