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运动cpu/伺服控制/CCLINK网络

楼主(2007-05-02):
各位老师,小弟现有三菱控制系统一套,现在紧张调试中,由于第一次用三菱的还不熟  悉,接线工作结束了。现在请教以下几个问题:
     系统配置:电源模块:Q61P           1个
               plc cpu :Q01CPU         1个
             以太网模块:QJ71E71-100    1个
                运动cpu:Q172CPUN       1个
             伺服放大器:MR-J2S-40B     3个
             伺服放大器:MR-J2S-20B     1个
            CC-LINK主站:QJ61BT11       1个
            远程I/O模块: AJ65SBTB1-32D 2个
            远程I/O模块: AJ65SBTB1-16D 1个
            远程I/O模块: AJ65SBTB2N-16R 3个
                I/O模块:QX80
                I/O模块:QX82
                I/O模块:QY10
控制目的:运动cpu Q172CPUN 下面挂了4个伺服放大器,想通过plc对其位置速度控制,现在问题:第一步  硬件配置如何进行?
        第二步  伺服放大器和运动cpu 中的是否有相关参数设置?
        第三步  在运动CPU中的程序如何编制?是否有例子程序?

        CC-LINK主站 QJ61BT11  下面挂了6个远程IO模块,请问:
              第一步 硬件配置如何进行?
              现在我把该模块插上后,两个cpu错误灯闪烁,在plc中有那些必要的参数设置吗?
        以太网通讯要在plc中做哪些设置?有例子程序吗?

    太多问题,真不知道从何问起,如果那位老师在放假期间有时间的话,能到现场给我指导最好,来回路费和5.1节的加班费我们公司报销。路程近的话我们开车来接你也可。只需网络通讯正常,告诉我伺服控制方法即可,具体编程我有基础,无须劳驾。
我公司地址:上海宝山区
我工厂所在地址:江苏太仓
我的联系电话:0512-53591108 手机:13371959893 QQ:545700261 联系人:余光明

楼主:
    各位老师,三菱的Q01CPU是否可以和CC-LINK模块QJ61BT11配置在一块基板上?
   我现在插上模块QJ61BT11后,Q01CPU的错误灯闪烁,不能运行,在线诊断,报警1401,硬件故障。不知如何处理,急!拜托了!
(我看了三菱的QJ61BT11手册,上面在描述能与QJ61BT11配置的cpu的型号中,不包括Q01CPU。)

网友A:
这里是运控论坛,建议将你的问题中与运控有关的在本论坛中谈论,其它部分去PLC论坛,CC-link论坛请教。

“控制目的:运动cpu Q172CPUN 下面挂了4个伺服放大器,想通过plc对其位置速度控制,现在问题:第一步  硬件配置如何进行?  第二步  伺服放大器和运动cpu 中的是否有相关参数设置?第三步  在运动CPU中的程序如何编制?是否有例子程序?”

1.第一步问题,看连接手册等有关手册;
2.第二步问题,伺服放大器和运动cpu 中肯定有相关参数需要设置,结合具体控制和使用要求,结合手册寻找答案;
3.还是至于编程,就更是应用相关的,除非连基本编程都有问题。

另,建议在今后的项目中,不要等东西都搭好准备调试了,在考虑上述问题,其实在项目构思和选型阶段就应该有所准备和了解。

网友A:
不客气!项目中有遇到运控有关的问题或心得话题都欢迎来本版讨论交流。祝项目进展顺利。

网友B:
回复余光明:
   在工控上面好像关注CC-LINK的工程师比较少,以太网就更不用说了,就连三菱的主页上这方面的案例也是少之又少,我前段时间自己组建了一个由Q02系列的主站CPU和二十多台FX系列从站PLC组建成了一个远程设备网络,主站需要参数设定并且都有相应的参数设置视窗,远程设备的每一站都需要用梯形图初始化(远程I|O不用)。至于你的硬体方法的问题检查一下你的地址分配有没有错误,通常QCPU是会自动分配的,查查你有没有改过那些参数

网友A:
论坛上有cc-link专区,至于人气,那就看起普及率和影响了。

不建议在本论坛继续PLC基本应用和cc-link的话题。

楼主:
我的运动伺服问题已经解决了,当务之际是以太网的通讯了,请问PLC通过以太网模块和pc之间通讯,我主要是设定参数和读取现场I/O的状态,请问用那种通讯协议好?我pc上除了网卡,是否还需要增加硬件或专用软件?

网友A:
“当务之际是以太网的通讯了”这样的问题建议去“工业以太网论坛”发帖讨论,那里更专业。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的建议,谢谢!!

网友C(2007-11-07):
关于三菱的CC-LINK我在这里发了个视频的东西,看看 对你有帮助

网友D(2012-10-17):
对:【】关于关于三菱的CC-LINK我在这里发了个视频的东西,看看 对你有帮助 内容的回复:

路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