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辊的电气控制方法

楼主(2007-05-02):
请教一下镀锌线上的1组S辊,两台电机带两个辊子,现在这两个电机应该采取什么控制方式呢?

网友A:
主从控制,另外也可以使用T400角同步功能

楼主:
主从控制是怎么说?一个速度环?两个电流环?这二个辊子不是硬连接的,我一直是用ANSALDO的传动装置,以前的做法是两个速度环,但是从机采用电流限幅。

网友B:
我用的主从关系,主辊是速度环从辊是电流环控制

楼主:
那要是弱磁电机也是这么控制吗?

网友C:
一条镀锌线,开卷机和一号张力装置,一号装置共两台交流电机(1号,2号)。一号交流电机是速度环控制,2号电机是张力闭环控制,电机的变频器采用爱默生的Unidrive LV型变频器,速度是端子给定信号(1-10V)。一号电机变频器的给定信号稳定,给定张力型号稳定,为什么一号电机电机电流出现振荡现象(0-30A)?二号电机电流稳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求助!!

网友C:
求助,请问你们是如何控制一号S辊的交流电机的?我的email:wuhailin650@yahoo.com.cn.能多多联系?最近我公司准备设计一条镀锌线,现在我在维护的这一条镀锌线,准备拷贝这条线的程序,进行修改!大家有兴趣交个朋友吗?请给我一个email

网友D:
镀锌线上S辊,两台电机带两个辊子,电气控制,我公司有各中成熟方案.如需请与我联系.
                   上海岚洋电气有限公司  马家麟
                                     电话:021-51082157

网友E:
一般不是硬连接的两台电机用主从控制中的窗口控制,即从机在速度偏差允许范围之内为转矩控制,偏差之外为速度控制。欢迎同行交流:xiannina@sina.com

楼主:
窗口控制?

网友F: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公司刚做完一条15万吨的热镀锌线的电气控制系统,有问题可以跟我们公司联系,欢迎交流!厦门凯奥特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05925500795 QQ:7537762

网友G:
我单位的镀锌线是这样的:采用电流环和速度环双闭环。两台直流电机用直流装置控制,都要进行电流限幅。

网友H:
首先,确定你这1组S辊是控速还是控转矩,如果控速,主辊速度环+电流环,从辊直接用住辊的电流对自己限幅;如果是控转矩,大家都电流限幅就是了

网友I:
 也搞过的 做法是两个速度环,但是从机采用电流限幅。

网友B:
TO 董哲
"首先,确定你这1组S辊是控速还是控转矩,如果控速,主辊速度环+电流环,从辊直接用住辊的电流对自己限幅;如果是控转矩,大家都电流限幅就是了"
受教了,\
 我还想请问一下,控转矩是不是就是将电机做S辊用了,而控速就是将电机做速度辊用了,谢谢

网友J(2007-06-19):
compare output of two tensition bridle speed regulator, add this error to current regulator of second bridle motor by PI regulator.then it should O.K.

网友K(2007-09-29):
项目在哪里?在广东的话,我有兴趣.我可以提供整套技术方案.QQ:415690728

网友L:
我在广东佛山,QQ:31740304
MAIL:zhougui8012@163.com

网友M:
主辊是速度环控制从辊是电流环控制

网友N:
主从控制

网友O(2007-11-01):
基本有几种解决方案:1.使用速度控制,对于生产线的Speed Master张力辊,只是分隔张力区并产生主令速度,并不调节张力的话,可使用速度控制方案,这是一种主从控制,由变频器间通信实现,具体是:将1号辊的ASR的积分器输出送给2号辊的ASR使用,而2号辊的ASR积分被disable,二个辊的转矩限幅只是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而不起调节转矩作用。
2.转矩控制方式:主要用于张力开环控制,使用欧拉公式计算出在S辊出口和入口张力一定的情况下,在考虑辊子的直径,直接计算出两个电机的转矩,作为转矩限幅给定到变频器,而ASR中使用附加速度给定使其工作在饱和状态,从而达到速度开环,而转矩闭环。
3.张力闭环控制:一般用于活套中等对张力要求较高的情况,要使用张力计反馈实际张力,变频器工作在转矩或速度都可以,区别只是张力控制器的输出到不同的调节器而已,一般使用两套PI参数。

what?

网友:
一个调张,一个调速!
shizengtao@21cn.com

网友P(2009-01-04):
我现在维护一条镀锌线,2号s辊的转矩经常出现100%,这时候就会出现不充套的现象,请教各位高手指点,经检查也没发现有什么卡住的地方,单动时都很正常!guohua27@126.com     qq:148089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