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如何用STEP7编程计算某一过程的持续时间

楼主(2007-05-02):
如题:
1、如何用STEP7编程计算某一过程的持续时间?
2、若已知某一过程中物体移动的速度,一段时间t内速度的值可以从DB块中实时读取,问怎么样才能计算出这段时间内物体移动的距离?

网友A:
可用累加法来计算

网友B:
可以自己做一个算法..
将T时间的速度,和时间相乘就是,
如是T时间内不是匀速的,变化的,可能就不好做了,

楼主:
对,我说的那个速度不是匀速的,而是随时间不断变化
该怎么做啊

网友C:
你说的意思就是已知速度求距离,这个问题稍微有点麻烦。你可以做一个定时中断程序来专门计算这个距离。下面是笔者愚见。
控制算法:
1、采用积分的计算方法。这个问题的数学模型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积分运算,可以用积分方法简单实现。但是目前绝大多数PLC不支持积分指令,所以该方法可能无法实现。至于比较先进的PAC是否支持积分运算,我就不太清楚了。
2、采用定时采样的方法来计算某一段时间的物体位移,把每次计算的物体位移进行累计就可以得到指定时间段内的物体位移。因为上一段时间和下一段时间是连续的,所以不存在丢失位移的情况。至于计算精度,那么定时中断(采样)的时间越短,计算精度也就越高。
实质上,第2种方法的实质和第1种方法相同,只不过采用的方式不同罢了。
据笔者所知,目前大多数的人采用的都是第2种方法。

网友C:
你可以在搜索引擎中或工控网中搜索“累积流量”或“累计流量”,也许会有一些收获......

网友C:
下面的链接可能对你有用:
http://bbs.gotogk.com/dispbbs.asp?boardID=17&ID=5973&page=10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54620

网友C:
这个问题和计算累计流量基本上是一样的。

网友C:
再给你推荐一下:
http://www.plc-fa.hk/detail.asp?id=1178
http://www.xxbk.cn/blogview.asp?logID=86&page=62

网友D(2007-06-12):
我想假如你不需要十分十分精确的结果,你可以利用定时器设定一定的时间来记录数据 然后再通过算法求吧 愚见 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