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柜内温度有35度调到25度两月内坏了三台变频器,怪???

楼主(2007-05-02):
眼看车间温度越来越高,我便把电器柜得空调温度下调到25度,那知却接二连三坏了三台变频器,这难道温度低了也不行吗???其中一台是开关电源部分坏把主板烧了,还有一台是整流桥坏了,换了一个大点的,用了15天又爆保险,量是逆变模块坏了.还有一台一旦停机再开时便坏V.W相保险,不知什么原因?今天又坏V,W相保险,量桥和逆变内都只坏了一个元件,不知什么原因???高手指教??

网友A:
可能仍然是温度高,车间温度并非就是电器桂的温度,变频器闷在电器柜内,热量很难散发出来,你量一下柜内温度是多少。

网友B:
如果是一般的民用空调你把温度调的太低,有可能在柜内形成结露,那变频器不坏才怪.以上是我的一点个人看法.

网友C:
下面引用由阿健在 2007-5-4 9:48: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是一般的民用空调你把温度调的太低,有可能在柜内形成结露,那变频器不坏才怪.以上是我的一点个人看法.
--------------------------------------------------------------------------------------------

网友D:
温度太低会形成结露是对的
还有检查看看是否很多灰尘?

网友E:
同意结露

网友F:
电器柜温度太低会形成结露,冷凝水进到变频器板子上了,引起电器件短路,你还是调到35度吧,我的一个客户也发生过你那样的事情

网友G:
一般变频器35度应该没问题的啊,没事降什么稳啊,这不是没病找病吗?

网友H:
应该是结露的问题!(还有一台一旦停机再开时便坏V.W相保险,不知什么原因?)特别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