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通断感性负载对单片机系统的干扰

楼主(2007-05-03):
最近用89S52做了一个小测控制系统,在使用中发现有点问题,请各位老师给予指点。
在同一电柜中有一台CJX2-4011接触器用于控制一台11KW电机启停,在启、停电机瞬间发现单片机的显示器出现乱码,在接触器线圈两端并联RC吸收电路后,接触器线圈通断的干扰解决了(断开电机后试验),接上电机后再试现象依旧,在电机上并联三相灭弧器(C=0.47,R=220)依然没有太大改善,单片机电源由变压器-整流--LC滤波-7805稳压-钽电容+104独石滤波。

网友A:
1.将单片机换成philips的试试;
2.在电源端并接TVS(瞬态电压抑制器)
3.在单片机的交流回路中串联交流滤波器。
-------------------------------------
欢迎访问我的网站http://www.quick-sine.com/

楼主:
您好:变压器前端已加有B2FW-1A滤波器,电路板也预留了TVS的位置,不知道该选TVS的型号?谢谢回复。

网友A:
可以在网上搜索TVS型号。

网友B:
抗干扰主要是系统组织,和芯片关系不大。建议直流5V再加大电容。

网友A:
大的电解电容在高频时有一定的电感量,对感性负载通断引起的干扰滤除效果不佳。

网友A:
曾经做过类似的系统,同样的程序,用89S52不行,后改用philips的MCU没有问题。

楼主:
电容已加到4700微法,还是不能解决。

网友C:
电源直流侧再加磁环试试。
除首先考虑电源外,解决这类问题的两个方向:
一、检查系统目前不合理地方:所有进出单片机系统的IO线,看有没有与外部强电并行的?IO有没有电气隔离?单片机板多大?布线如何?并行传输线是否太长?可否串行送显?各主要芯片独石电容位置是否合理?设计驱动裕度是否够大?柜体、单片系统接地如何?
二、找出乱码的本质:是模拟量不稳了还是显示驱动有问题?或是单片机复位?显示的干扰是从哪里进来的?
当然,不同厂商的器件,抗干扰能力也还是有差异的。

网友B:
P0-P3,全部加上拉。

网友D:
在开关电源前加电源滤波器

网友D:
滤波器 www.hugeton.com 刘渊正 13811253311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周公在 2007-5-10 8:32:00 发表的内容:
P0-P3,全部加上拉。
--------------------------------------------------------------------------------------------
周公想得周到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回复,单片机换成P89C52X2BN,增加了TVS(P6KE6.8A),
效果不明显。开关电源及开关电源前加电源滤波器的方案原来用过,效果不如变压器。电路板面积10CM*15CM,板上最高电压12V,显示用串口输出,74HC164接受后并行显示。各芯片104独石距VCC引100mil,板子只外接显示器(其它全去掉)试验,乱码依然存在。

楼主:
又作了如下试验,效果比较明显。
1.将电源滤波器接变压器副边。
2.将控制板与显示器连接的排线在瓷环上绕5圈。
采取以上措施后在实验室试验,接触器不带电机,线圈两端也不并灭弧器,用按钮控制接触器通断200次,有一次出现乱码。

楼主:
上面的电路采用干电池供电,依然乱码,说明干扰不是通过电源线进入系统。用手将控制板与显示器连接的排线(600mm长)和接触器控制线捏在一起,则100%出现乱码,干扰应该是通过空间电磁辐射作用于显示器的连线上,造成显示器乱码。各位帮忙看看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网友B:
164的数据线都加上拉电阻没有。所有输入不要悬空。

楼主:
所有输入口都加了512排阻上拉,在164信号线上又并了202排阻上拉,还不能解决。

网友C:
600mm的线,太长了。用双绞、屏蔽、差动传输会好些。如果用485通讯,也许更简单,效果也要好。
另外,我记不得164是否带锁存,显示驱动芯片最好带锁存,这样,显示数据容易控制,不容易受你软件编制水平的影响。
同时,软件编程时要注意:在发送完显示数据之后,一定要把相关显示驱动IO置成非使能逻辑,使能端不要复用给其它任何控制功能(要保证这一点,再检查一下你的图纸)。
软件上,每一次发送完显示数据,都禁止发送使能。代码中每过一小段,就插入这个禁止使能指令(或者插入你想发送的数据也可尝试)。
这样做完之后,相信会好转的。

楼主(2007-09-10):
在大家的帮助下问题已解决,在此对各位的热心帮助表示感谢。解决办法如下:
1、使用屏蔽电缆,屏蔽层接信号地。
2、在RXD、TXD上接瓷片电容,容量220P--820P,有资料介绍电容选1000P,试验结果TXD上接1000P太大,无法正常显示。
在不接灭弧器时试验,上述任一方法均可将问题解决。

网友C:
恭喜,4个月了,终于见到你的结果。

网友E(2007-11-14):
大家在一起交流对彼此都有很大帮助呀!本人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