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S6600c-p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7-05-03):
pws和pc间怎么通讯,我是用的计算机的com口和pws的com1口,都是9针的,数据线是rs232的,但是想往PWS中写画面时候,总是说连接超时
我看说明书上com1好像没有说可以用232和485口,为什么不行呢?是不是我的这个型号不能用232口阿?
望高手能够指点一下,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计算机后面的com口是232的吗?是不是如果要用485就一定要用转换头啊?

网友A:
您是如何接线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