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AC800F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07-05-03):
兄弟我最近在线修改程序的时间,如果一次性改动的程序比较大的话,在 加载修改对象的时候总会 报 加载错误,然后我把冗余的控制器来回切换一次就加进去了.这是什么故障啊!请大家给兄弟指点迷津

网友A:
原因不清楚,我每次加载时修改对象不能的时候,只能加载整个过程站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程序太大,其中的趋势功能块使用过多,导致PRAM内存就剩20几K了.删掉一半后搞定

网友B:
这么多程序?

网友C:
趋势功能块能占多少内存?

网友D:
你改动时,系统在POOL里自动记录,把一些垃圾都下载下去了。虽然各家都能实现在线下载,但是不推荐在线下载大量数据。

网友E(2010-05-30):
我们厂也常常出现电脑死机,操做员在正常操做是出现的问题,平时出现就把电脑从新启动,现在别的问题还没有出现过

网友F:
1.下载时 数据不能更改太大

2、你的控制器可用内存是否不足?

网友G(2010-07-25):
修改内容太多加载时有可能死机,全站加载可能全厂跳停

网友H:
你在控制器设置页面里加大程序可用内存空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