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FX 的时间继电器范围?

楼主(2007-05-03):
前两天看到一台老设备(90年左右),用的好象是FX2系列PLC,看到它的梯形图上有许多时间继电器,如T457,T455等,众所周知,T一般是从0到255,这是怎么回事?用GX8.0,FXGP等软件不许输入大于T255的时间继电器.
(基本可以排除打印错误,因为看到的梯形图的样子基本可以断定是编程软件生成的) 输入地址为X00-X07,X20-X27,X400-X407,X410-X417,X420-X427,X500-X507,X510-X517 输出地址为:Y30-Y37,Y430-Y437,Y530-Y537,Y40-Y47,Y440-Y447,Y530-Y537,Y430-Y437 不是FX2系列,还能是那种呢?

楼主:
是F2系列的,但不知道用哪个编程软件?

网友A:
那是都是用手持器的,没有计算机,因技术所限,那时的继电器号与现在的是完全两回事的,30的从fx2以后元件号就基本上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