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step 7 5.3

楼主(2007-05-03):
请问siemens是否出版了 step7 5.3简体中文版

我在官网未查到,但网上已有好多中文版,我下来用过,但有问题,不好用. 没到现场去试过,听说是学习用,不能在线!!!

请问那位师兄知晓?

楼主:
在那见过啊?是siemens官网??/

如果是,给个链接

网友A:
西门子曾经推出过Step7 V5.3 SP2中文标准版。
这个版本仅能安装在Winxp Sp2上,是产品,而不是所谓的学习版。

网友B:
V5.4都出来了

楼主:
哦,在那里可以下到啊,5.4与5.3区别在那?

网友C:
需要软件 可以联系
QQ  727815050

网友D:
我稀里糊涂从推荐的网站里下载了Step7v5.3中文版,
在Win XP下成功地安装了,权也装了。就是机器是PIII的,
有点变慢.

网友E:
我用过V5.4版,感觉比V5.3慢多了。

网友D:
速度差异明显  step7V5.4<Step7V5.3<Step7V5.2  前者慢

网友F:
组太选件差易,5。4比较全

网友D:
安装时的关键:要将WIN XP的地区语言改成“英语(美国)"
装完再改回来.模拟器也在其中,但要另装一次,再把假权
运行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G:
V5.4都出来了好长时间了

网友H:
应该还是5.3好点吧,

网友I:
有啊~授权都有的下载!

网友J:
有过STEP7 V5.3的中文简体版,我就用过,在XP SP1 和SP2上都安装过,都好用!

网友K:
V5.3好

楼主:
没用过5.4

中文版的也不太好用,主要是我以前的程序全是英文版写的,用中文版打开要不行,哎,

网友L:
正在使用V5.4 区别不大 只觉得除了支持最新的硬件外 与5.3没多大区别

网友M(2008-12-31):
中文的可以用  我在一个现场看到过人用  不过好像是十几天授权   授权过期只是不能打开程序  但是运行还是可以的

后来了解是有长期授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