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和计算机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7-05-03):
我用的是PWS6600C-P信号触摸屏
pws和pc间怎么通讯,我是用的计算机的com口和pws的com1口,都是9针的,数据线是rs232的,但是想往PWS中写画面时候,总是说连接超时,我想知道他们到底使用232还是485呢?
我看说明书上com1好像没有说可以用232和485口,为什么不行呢?是不是我的这个型号不能用232口阿?
望高手能够指点一下,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A:
拨码开关的位置对了? 屏上也要对应的

楼主:
拨码开关中好象就只有SW9和com1有关,我试过两种情况,好像都不行。如果只是用一个不同的数据线是不是不行啊,我用的是在电脑市场买的数据线。

网友A:
又不是标准的232  电脑市场的线是不行的
难怪连不上了
QQ 727815050
电话  13396452298
联系
有现成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