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TP04G自动换页

楼主(2007-05-03):
我在用台达TP04G系统自动换页时,程序不执行自动换页。:例如:我设定自动换页是D0,在PLC不运行的情况下,我无论是从PLC还是文本上改变D0的值为1或是2或是其它的存在页码的数值时,文本画面都自动跳转。不知道台达文本是否真有自动换页功能?

网友A:
文本画面都自动跳转????那你为什么说没有自动换页功能?不知道您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通过PLC换页吧,功能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是的,是通过PLC换页,不知道有没有人用机子试过。我当时没有试成功。

网友B:
功能已经经过测试,使用是注意换页条件有两种:页换页条件设定和系统换页条件设定,分别是对应当前页有效和对应所有画面有效。

楼主:
TO 一点意见:
我是用系统换页,当时没有试成功。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