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高速脉冲输出

楼主(2007-05-03):
西门子有两个脉冲输出端子,哪个是管方向的?

网友A:
你想用那个就那个为方向!

网友B(2007-06-16):
你可以指定,而且也未必是此两端子,其它也可以!

网友A:
你要那个管方向他就那个管方向!!!!!!

网友C(2007-08-28):
其实除了两个高速脉冲输出口,q0.0和q0.1以外,其它的输出你都可以用来控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