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电机时打保险,请帮助分析原因

楼主(2007-05-03):
请帮助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网友A:
我只是一个刚学的农村电工,所会的知识有限,不能帮忙,

网友B:
可试试把阻容吸收的电阻加大些

网友C:
   希望高人些多来指教一下! 让我也好增长多些见识!

网友D:
加一个压敏电阻试一下。吸收涌浪。

网友E:
关注中,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F:
操作过电压造成的.

网友G:
1.将电动机侧的组容吸收去掉.
2.增加压敏电阻.
3.变频器前端的电容器组没用,建议只保留电抗器,要注意匹配电感量
4.烧保险的主要原因就是前端的电容器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