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请求WINCC问题

楼主(2007-05-03):
大家好,我在使用WINCC的时候遇到了个问题,请大家帮个忙指点下:
我以前用5.0版本做了个监控画面,但是现在用6.0打开项目的时候却不能打开.提示是"在使用项目移植器转换项目之前,项目不能打开."请大家给我指点下,谢谢了!!!!

楼主:
大家好,我已经把用5.0版本做出来的用移植器进行了转换了,但是还是不能打开啊,提示是:"0x8007007e:找不到指定的模块",真把我急坏了,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A:
您应该在移植前保留原项目备份,且原项目应使用版本不低于Wincc5.0 SP2,如果低于该版本,您需要首先手动移植到该版本后然后进行项目移植。
如果发生移植错误,那么您应该将报警以及归档不要移植,然后在Wincc6中重新建立报警和归档。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但是我还是没搞出来.我是这样做的:选择WINCC下的TOOLS下的Project migrator,选择项目后再选择期望的数据中选择组态数据然后点"下一步",再点"完成"就自动开始移植了,问题是我不会阻止报警记录和用户归档的移植,所以每次都出错,请指教,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A:
请描述您使用的Wincc版本以及出现此错误是否在打开画面时出现还是在打开工程时出现?

楼主:
现在用的是版本是Wincc 6.0 sp1 AS2A,出现错误是在打开工程时出现的.

网友A:
6.0 SP1的项目移植器存在问题,请升级至SP3 Asia的版本。

楼主:
哦,好的。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B:
我转时没出问题,我用的SP2

网友C(2007-06-20):
TO:柏忍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想用WINCC 6.0 去打开5.1的项目,可是不能啊,用移植器时提示数据ODBC错误,是怎么回事呀,有谁知道呢!

楼主:
TO:千山独步
移植的问题没有解决,我后来用6.0的重新做了一个。

网友D:
Wincc5.1以下的数据库存储和6.0以上的是不兼容的,所以归档是无法移植的

网友C:
我把当时移植出错的对话框给大家看看,知道的解决一下吧!

网友E:
大家好,我在使用WINCC的时候遇到了个问题,请大家帮个忙指点下:
我用6.0版本做了个监控画面(其中包含120个指示灯),但是在激活后有的指示灯能够正确显示,有的指示灯一直不亮;请大家给我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F:
变量是否全部连了

网友E(2007-08-22):
Thangk you 发发
我忘了将数据块传送到PLC,现在解决了

网友G:
我也遇到了移植错误的问题,请各位高手谈谈具体解决方法

网友C:
请到这里: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96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