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s7-300上加人机的问题

楼主(2007-05-03):
我单位用的是西门子plc,现想加个proface(gp2500)人机,一个s7-300的主plc,但DP口用了profibus,MPI口用来联上位机,还有6块s7-200的从站,请问我用什么方法比较简单方便的把人机联入?
用profibus网卡联人机入profibus网络?还是加入MPI网络?还是用什么别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建议您使用Profibus链接。

楼主:
是加profibus网卡连接人机吗
可以说具体点吗
非常感谢

楼主:
高手指点一下啊

楼主:
高手来说两句嘛

网友B:
人机界面用profibus

网友C:
GP2500T还是GP2500S?选个带以太网接口的吧,西门子PLC再加个以太网模块:CP343-1,用以太网做好了,上位机也可以这样连进来,CP5611都省了,这样比PROFIBUS简单,应该也会便宜
6块ET200的从站吧?如果下面挂6个S7-200反而好办了,这么多通信口可以用,触摸屏挂在从站的PPI口上也可以的
300的CPU带6个从站,点数应该不少了,与其用GP2500还不如用块平板电脑了

网友D:
请问,ET200M如果和MCGS怎么联,我现在两个200丛站,两个300丛站,200的能通讯上,但300的丛站死活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