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感电路并联电容器提高功率因数的物理本质

楼主(2007-05-03):
电感电路并联电容器提高功率因数的物理本质
1、纯电容是一个储能元件,接入交流电源后,由于电容不断跟随电源交流电势充放电,一会儿从电源吸取电能,一会儿又把电能还给电源,就这样周期性的和电源交换能量;
2、纯电感是一个储能元件,接入交流电源后,由于电感不断跟随电源交流电势发生电磁感应,一会儿从电源吸取电能,一会儿又把电能还给电源,就这样周期性的和电源交换能量;
3、它们都是储能元件,不消耗电能,只与电源交换能量;
4、例如,它们与同一电源分别每秒交换能量10焦耳,也就是每秒从电源拿来10焦耳电能,又还给电源,这就是我们说的无功功率为10var;
5、例如,一个纯电阻,它每秒消耗电能能量10焦耳变为热能,就是我们说的有功功率为10w;
6、纯电阻是一个耗能元件,它从电源吸取电能,把电能转化为光和热而消耗掉;
7、但是,电感和电容与电源交换电能时,它们的相位互差180度,就是电感从电源吸取10焦耳电能时,恰好是电容把10焦耳电能还给电源的时候;
8、如果我们把上述三个元件同时并联接入电源,你会发现,电源与电阻之间有电流,即有功电流;而电源与电容和电感之间没有电流,即没有无功电流;
9、如果把电容去掉,那么电感与电源之间就有电流,即有无功电流;
10、这是因为,并联电容后,电感和电容之间发生能量交换,电源与它们之间不再发生能量交换,不再有无功电流;
11、而电感与电容之间发生能量交换,他们的无功电流依然存在,还是每秒10焦耳能量的无功电流;
1、由于电感电路并联电容器,电源供电线路的无功电流减小,供电线路的损耗减小,压降减小,供电线路的端电压回升,供电电压质量提高,负载有功功率提升;
2、负载有功功率提升还是电源的作用,遵从电路电源电压、输电线路电阻、负载阻抗、功率因数等构成的电路的功率关系、电流关系等基本定律,没有什么解释不了的现象;
3、当然,所谓与电源交换能量,是储能元件,它的本质与元件内存在感应电势、反电势分不开的,否则就不存在交换能量的物理过程,说到底还是静电感应、电磁感应、电场、磁场的变换而已,这些都已在电抗(感抗、容抗)里隐含;
4、如果把你提出的什么“内电势”的产生再次引入电路,就等于把电抗计算了二次,违背了电路分析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概念;
5、你先按电路的一般原理去分析电路,可以再深入去考虑每一个概念的物理实质;

网友A:
如果我们把上述三个元件同时并联接入电源,你会发现,电源与电阻之间有电流,即有功电流[b][u];而电源与电容和电感之间没有电流,即没有无功电流;[/b]电源与电容和电感之间都有电流,仅相位不同。(交流电源)

楼主:
所谓与电源交换能量,是储能元件,它的本质与元件内存在感应电势、反电势分不开的,

网友B(2008-10-25):
11、而电感与电容之间发生能量交换,他们的无功电流依然存在,还是每秒10焦耳能量的无功电流;
这句话我就不明白了,这不是还有电流吗?还要费电吗。还有就是在电路里直接接入电容会费电吗?

网友C(2009-08-24):
无功电流是因为电流转化成了可以返还的能量,可以原封不动的还给你,没有花掉,别人借你的钱又还给你了,并没有化成大饼或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