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

楼主(2007-05-03):
请问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如何在驱动器上监控旋转编码器的情况,驱动器为松下MSDA043A1A。电机运动总是超程,是否肯定是编码器问题。请指教。

网友A:
编码器的问题还是传输线的问题(干扰)不是很好区分的。

网友B:
松下伺服是否有位置提示,如果有,在可现实范围内由控制给定长,看伺服实际走过的位置提示,反复做,明确是否有差异,差异大小和趋势。

另,刘版主提示的干扰也是不得不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