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动机是什么接法?

楼主(2007-05-03):
一台电动机由接线盒内引出6根线,其中的三根线相通,即电阻较小且相同 ;另三根线相通电阻也较小;由于电动机是老式的,又无接线图,接线盒内无连接片,线上又无标号,请问各位这台电动机是什么样的接线方式 ?如何判断同相绕组与首尾端?平时启动压降较大,老板想采用星三角起动,能行吗?

网友A:
双速电机??

网友B:
去翻一下电工书,找出同名端,可以接成星三角启动

网友C:
讲得不太清楚,可能是双速电机

可以把三根通电,别三根分开不管他,看电机转不转,如不转,就是普通电机,可接成Y三角试哈

网友D:
估计是双速电机,一个是三角形接法,它用作低速档. 一个是Y形接法.作为高速档(因为改变了电机的磁极数,故改变了转速) 好象这两种接法的三相电阻都差不多大

网友E:
可能是双速电机

网友F:
应该就是双速电机,而且这种电机相当于两台独立的转速不同的电机。

网友G:
这肯定是一台双速电机.

网友H:
也可能是一台有故障的电动机。嘿嘿

网友I:
楼主果然是高人 那我用过的九个头的岂不是没法用了呀

网友J:
下面引用由2002710203在 2007-5-4 21:39:00 发表的内容:
  估计是双速电机,一个是三角形接法,它用作低速档. 一个是Y形接法.作为高速档(因为改变了电机的磁极数,…
------------------------------------------------------------------------------------------
同意

楼主:
to   lotus毛毛虫:你说的这种方法已经被老板请过去的专修电动机的老师试验过了,只用了其中的三根,电动机起动,结果没一分钟电机就冒烟了,幸亏没烧毁电动机。

网友K:
有6根线的就是双速电机?绕线电机也可能,最好拆开看看定子,转子,了解详细构造再发表观点

网友L:
你说的这种方法已经被老板请过去的专修电动机的老师试验过了,只用了其中的三根,电动机起动,结果没一分钟电机就冒烟了,幸亏没烧毁电动机。
你接的这三根要把另三根并连.因为这是2Y.
如果接另三根就把那三根断开
双速电机分三角和二Y接法和Y和2Y

网友M:
是双速电机Y/YY.我原来单位就用这么一台这样的.

网友N:
可能就是双速电机

楼主:
解体那台电机不太现实,因为老板怕影响他的工作,我们这里只是讨论交流,看来就是双星型接法。to工控电工,原来全压启动时电机就是两组并联启动的。如果接另三根就把那三根断开,看来如果当初接的不是这三根而是另三根的话,电动机还真有可能起动,只这么回事吗?

网友L:
你接的这三根要把另三根并连.因为这是2Y
不是你说的
原来全压启动时电机就是两组并联启动的
而是把另三根短接
如果接另三根就把那三根断开,看来如果当初接的不是这三根而是另三根的话,电动机能起动.只这么回事

网友O:
打个比方说,把这个电机的6个线头命名为123和456。
123接电源456空着什么也不接,这是一个速度。
123接电源456相短接,这是另一个速度。

网友L:
to 高沧海:
打个比方说,把这个电机的6个线头命名为123和456。
123接电源456空着什么也不接,这是一个速度。
123接电源456相短接,这是另一个速度。
误人子弟
应该是:
123接电源456空着什么也不接,这是一个速度。
456接电源123相短接,这是另一个速度。

网友P:
我是初学者什么都不懂,学习.

楼主:
全压启动时,接法:1和4/2和5/3和6分别连接然后接电源直接启动。1、2、3加电源,4、5、6断开,电机启动一会便冒烟;4、5、6接电源,1、2、3端接这种方法没试验

网友Q:
别墅
对于这种未知.额定电压端子的电机.
不能打开端确定.我看稳妥的办法还是,用低压电通入.观察每组电流大小后.再判首尾,据电流不同而试着确定接法.
不易盲目引入电源
毕竟承担一些责任的是我们

楼主:
常师傅说的有道理

网友R:
这肯定是一台双速电机.我们这也有一台这样的1还好我们这有说明!

网友S:
一定是双速电机

网友T:
   “其中的三根线相通,即电阻较小且相同 ;另三根线相通电阻也较小;”

1、是双速电机;
2、其中三个端123接电源,另三个端456开路,电机为△解法,低速;
3、其中三个端123短接,另三个端456接电源,电机为双YY解法,高速;
4、2接法时,低速,磁极对数P1多;
5、3接法时,高速,磁极对数P2少,P1 = 2P2;
6、可通过测电机磁极对数的方法测量那三个端为123,那三个端为456;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模模糊糊明白点了

网友U(2008-01-05):
这是双速电机,如果我们为电机的三相绕组的首端命名为W1,V1,U1,尾端命名W2,V2,U2,三相绕组的中间抽头为4,5,6,那么当把W1,U2;W2,V1;V2,U1这6个线头首尾连接,接入三相电,是三角形揭法,低速运转,当我们把这6个头封起来,从4,5,6,接入三相电,就是双星行接法,高速运转了,

网友U:
关键是怎么量出三相绕组的首尾端,这个电机已经把三相绕组在内部接成三角形-双星行了,你怎么量出这几个头

网友V:
有可能两个独立绕组。

网友W:
有图吗?搞上来吗

楼主:
确实是双速电机,后来我又碰到了此种电机,不过有标示,很轻松搞定

网友X:
各位分析的都有道理,我要补充一点。双速电机在接线时要注意相序,慢速和快速要同一个转向,不然要过载的。

网友Y(2009-02-11):
是双速电机,不过接线时真的要注意

网友Z:
双速电机应该有九个端子吧。

网友AA:
是双速电机,回家查查书吧!

网友AB:
来这里向大侠们学习一下.

网友AC:
双速没错 接线就得慎重

网友AD:
   有铭牌吗~

    要是没有的话 你可以拆电机看  看他的布线这样最保险~    要是一般的话135   246   拿头就可以 了 !~!·

网友AE:
双速电机?拆开看看.............

网友AF(2009-05-28):
我厂也有一台双速电机,和上面一样,接123是单速《456开路》,接456双速〈并联123〉,但是近日双速运行缺相声,就运行热保护就动作,我已检查线路没问题,现在只能用单速,为什么????????????????????

楼主:
老帖子又顶出来了,现在看这个问题感觉很简单了!在工控网接触很多高手确实能长知识!

网友AG:
双速电机的概率比较高。

网友AH:
应该是一台大功率的电机,那总接法是为了配合电机的启动,一般电机是Y接直接启动,而大功率电机,一般10KW以上需要△启动然后转化为Y启动.电机启动时瞬间电流过大容易烧毁设备.而采用△启动,启动的电流小保护设备一定时间后在转换是Y接..那总接法需要配合一定的装换装置,有卖的.也可以自己组装,主要是接触器,时间继电器,热过载继电器.

网友AH:
在网上又查了下是4KW以上的电机需要这么接

网友AI:
真佩服你们,就凭6个线头就能说出肯定是什么的电机出来,高手还真不少.....有点晕.

网友AJ(2011-11-02):
这个电机情况有两种,如果不是多速电机,那就是两独立的电机

网友AK:
看你量的电阻应该是双速电机

网友AL:
              估计应该是双速电机,不过额定电压不明的话,最好使用三相调压器逐渐提高电压使用,如果电压调到某一值以上,转矩电流升高的不大的话,这个值就是它的额定电压,盲目接380V电压可能会烧毁电机。

网友AM:
此类型双速电机,学习了。

网友AN:
我用过双速电机90/75千瓦的是6 接线端子呀跟星三角没区别的呀

网友AO:
引用 网友T:
   “其中的三根线相通,即电阻较小且相同 ;另三根线相通电阻也较小;”

1、是双速电机;
2、其中三个端123接电源,另三个端456开路,电机为△解法,低速;
3、其中三个端123短接,另三个端456接电源,电机为双YY解法,高速;
4、2接法时,低速,磁极对数P1多;
5、3接法时,高速,磁极对数P2少,P1 = 2P2;
6、可通过测电机磁极对数的方法测量那三个端为123,那三个端为456;

同意刘老师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