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编码器脉冲的疑问?

楼主(2007-05-03):
伺服新手
使用松下伺服电机及控制器,在使用说明书上标明为增量式编码器,2500脉冲/转。编码器分辨率是10000(2500P/r*4)根据以前的帖子:1、电机用的编码器如要求2500脉冲,那么
实际脉冲就必须不低于2500,即可高不可低。2、是4倍频,编码器输入以后进行了4倍频处理,所以,分辨率提高到10000了。
那我的疑问是,如果我将脉冲数设置为2500+的话,四倍频后不是超过10000了么?怎么处理呢?
我理解是输入脉冲要2500+,是反馈的4倍频,但是还是理解的有点模糊!!!
请各位大侠出手相助,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1、电机用的编码器如要求2500脉冲,那么实际脉冲就必须不低于2500,即可高不可低。”
你所说的“实际脉冲”是什么意思?电机后面编码器就是2500ppr,没有高或低的问题。

“如果我将脉冲数设置为2500+的话”
设置的什么脉冲?

楼主:
首先谢谢刘老师的回答
增量式编码器,2500脉冲/转。编码器分辨率是10000。电机用的编码器如要求2500脉冲,那么实际脉冲就必须不低于2500,即可高不可低。这个是以前论坛中的回答,我也不清楚对不对
那么刘老师能否详细解答一下编码器2500p/r(分辨率10000)这个2500r/p是什么意思啊,4倍频是谁的4倍频给到那里啊??
谢谢!!!期待中。。。

网友B:
p/r 就是 pulse/ring

楼主:
p/r指的是每转的脉冲数,这个不难知道,但是在编码器中有这样的说明是指的什么意思我不太清楚!
难到是说如果上位机输入的脉冲数达到2500以上,经过4倍频它的分辨率就能达到10000么?

网友A:
"如果上位机输入的脉冲数达到2500以上"
你的问题是编码器发给驱动器的脉冲、驱动器发给上位机的脉冲,还是上位机发给驱动器的脉冲?

“这个是以前论坛中的回答,我也不清楚对不对”
建议在那个帖子中回帖提问,没有上下文,至少我是没看明白您到底在问什么。

楼主:
多谢刘老师的回答我会在帖子中提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