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除法指令问题

楼主(2007-05-03):
(无正文)

网友A:
T200应该是其当前时间数值
T200的时基请参考手册

网友B:
T200应该是其当前时间数值.是这样的!

网友C:
是TD200的当前值

楼主:
那么D82中得到的数值就是一个不定值了,因为T200在为过到设定值前是一个变动的数值。

网友A:
是个变量!

网友D:
在程序里面找一下
应该有给T200副值的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