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传送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7-05-03):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有触摸屏,可能在触摸屏上使用

网友B:
你的应该是把切换界面的吧,在X3 ON 时 传送第一个画面吧,下一步你就知道了,你看一下你的GOT 界面设置那里,行吗?

楼主:
如果是中触摸屏中或是文本中用来手动自动切换的,为什么不用这种方式。两种方式有什么样的区别?

网友C(2007-08-05):
D0是人机中用来切换画面的,你在用X3的启动和关闭过程中是不是人机画面也在改变?

网友D:
不太清楚,又不没有完整的程序?

网友E:
那简单!你把D0不用,改成其他的组件!看看系统有什么变化!我觉的应该是触摸频的界面转换!

网友F:
是这样的,D0可能是用在GOT等地方,也可能只是用来存储目前的状态,出故障的时候,可能操作人员也不动按钮了,维护人员通过查看D0就知道当时是自动还是手动模式。

网友G:
x3信号ON时,D0=1

X3信号OFF时,D0=2

有可能是内部记忆的东东,具体其它的程序没看到,
所以不知道。

网友H:
這樣看上去程式是很簡單的,用的意思可能是人機上面,也可能是有其它做用,具體這樣看就不太清楚其用意是什么了.

网友I:
用来人机画面界面转换

网友J:
这两行程序也可以用于将D0的D0.b0置1(393步)将D0.b1置1(394步),这样就可以用于SFC程序中了。

网友K:
没有其他程序,不知道,可能是人机界面

网友L:
简单

X3闭合的时候,常数K1..传D0
断开,常数K2.传D0..

这种问题你也好意识上来问,还有你们也有意识来装~

网友M:
可能是人机吧

网友N: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计算机。

网友O:
在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里点击公共下面的屏幕切换...,会弹出屏幕切换元件,这个元件就可以完成在PLC程序中自动转换屏幕。默认设置是D0,按你这个程序,应该是在自动方式下进入第一屏幕,手动方式下进入第二屏幕,而第一屏幕和第二屏幕都是你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