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

楼主(2007-05-03):
 TRIO控制器是运动控制器,如果不用数字缸直接拿运动控制器控制比例伺服泵或阀,用直线位移传感器或编码器来作为检测缸的位置元件,是否可行您有这方面的经验吗?如果不用TRIO控制器而用PLC加相应的控制模块比如说施耐德 使用Unity Pro的Premium和Atrium SERCOS(r)运动控制模块TSX CSY 85是否可行呢?
  如果用数字缸来代替传统的液压缸是否也要配一定的控制器,与上一种方式比较那种更方便简单,价格更便宜呢?<数字缸最大通经有多大

网友A:
你列举的方法中,Trio是最便宜的。“用直线位移传感器或编码器来作为检测缸的位置元件”可以没有问题,但其成本可能会很高。“Atrium SERCOS(r)”估计你用不了,SERCOS是一种总线通讯控制伺服的方法,伺服阀只接收模拟量+-10v控制,所以只能传统的伺服控制方法了。PLC控制液压系统应该也没问题,有两种方法,一是找有专门液压控制的模块(估计有但比较贵而且难用),二是就象你列举的“用直线位移传感器或编码器来作为检测缸的位置元件”然后用标准的MC模块控制。
实际上你遇到的问题也是我原来遇到的问题,我刚做的一个项目本来也是计划用PLC的,但发现实现起来成本较高而且也很难调试,(液压PID在不同温度下需要采用不同参数,PLC无法动态改变PID参数)。后来有人推荐用的Trio,反馈直接接模拟量反馈信号,而且编程比PLC好理解,最重要的是其PID参数动态可调。

网友B:
TRIO控制器是运动控制器,如果不用数字缸直接拿运动控制器控制比例伺服泵或阀,用直线位移传感器或编码器来作为检测缸的位置元件,是否可行您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没有问题,我们有实际系统经验.TRIO的数模转换口输出+/-10V的电压信号控制比例伺服泵或阀.反馈信号可以是电压或编码器信号或其他方式的信号.
有现成的案例.
把你的运动轨迹要求写出来,我们可以把相应程序给你写出.可以做到简明扼要.

楼主:
感谢两位,TRIO控制器大概需要多少钱呢?TRIO是否可以通过总线如DeviceNet来读取反馈信号呢? 由于本人对TRIO控制器不是很了解,听说还得用G代码,哪里有相应的学习资料呢?
  另外感谢油缸同步的热情帮助,我想先通过自己的学习把程序写出来并进行调试,待我实在无能为力时再有劳大侠帮助吧!再次感谢

网友C:
想用“DeviceNet来读取反馈信号”,那么你的传感器选型一定是要支持DeviceNet协议了。作为通用运动控制器,Trio等未必有这样的接入能力,如果不是必须用,建议楼主还是先用增量式反馈模式解决原型问题。

网友B:
 牛金:
TRIO可直接做DEVICENET的从站.但作为位置反馈信号(正如波恩所言)通常不需要走DEVICENET.TRIO控制器有自己独立的操作系统,编程类似于BASIC语言简单方便.根本不是所谓要用G代码.你提到的OMRON的MC421却必须要G代码.如果你能接受编码器信号,用MC421可以做四轴直线插补.但同步不一定行.
TRIO在许多地方都有代理.关于价格一般都不好在这里公开.你可和13011963750董先生联系.

网友C:
“TRIO可直接做DEVICENET的从站”,既然DeviceNet分主从模式,这样一来即使有支持DeviceNet协议的传感器,估计作为从站的Trio也未必能通过DeviceNet直接读取同样做为从站的传感器的信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