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求助:关于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07-05-04):
请问单片机(AT89C52)的T0(P3.4)、WR(P3.6)、ALE(30脚)、PSEN(29脚)这几个引脚如果没有用到,该怎么处理?是悬空?接高电平(直接接电源端Vcc还是通过上拉电阻后再接到Vcc?)?还是接低电平(直接连到接地端GND还是通过下拉电阻后再连到GND)?本人刚接触单片机不久,所以还不是很了解,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A:
直接悬空,不用接任何东东

网友B:
T0(P3.4)、WR(P3.6)接高电平(通过上拉电阻后再接到Vcc);ALE(30脚)、PSEN(29脚)引脚悬空。

楼主:
哈哈~~周公,您又帮了我一次了,真是太感谢您啦!
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