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加班,遇到omron对射式光电问题。

楼主(2007-05-04):
五一加班。遇到一个问题,omron对射式光电e3jk-d5m1挡住了信号还有,但是设备停机后就好了,后来我发现只要变频器有输出,光电就不好使,后来换上反射式的就好了。以前听说过对射式光电已受到干扰的问题。不知各位优美遇到过这种问题,导体是不是干扰!

网友A:
向五一加班的同志致敬!

后来我发现只要变频器有输出,光电就不好使,
看情况可能是变频器干扰
加个接地的铁盒子屏蔽试一试

网友B:
光电开关的放大器本体以及后面得I/O信号接口板是否离变频器很近? 是的话,按照上面的朋友说的试试看。另外,你用来挡住信号光的是啥材料?

网友C:
现场也有用到omron e3jk-5dm1,但没有出现过你所说到的问题,电眼离变频器还是比较近,在0.5m范围内,变频器是mitsubishi,直接装在电箱内的。

网友D:
这种干扰是通过电源线传播的,不是空间电磁辐射干扰,一般的在传感器电源输入端加个低通滤波器就好了。一般光电传感器为了延长发光二极管的寿命都是采用脉冲照射式,反射式的由于接受和发射在一个传感器上,接受脉冲时序同步与发射时续,抗干扰能力强。而对射式,由于接受传感器无法与发射传感器时序同步,所以当由于其他原因,例如电源寄生干扰产生一个瞬时脉冲时,就可能使接受传感器当作接受脉冲而产生误动作。

网友E:
   楼主说的设备之前是正常运行的,停机2天后再启动才出现的那个问题.
用同一个PLC控制的其他对射光电并没有出现该问题;其他相同结构的设备上对射光电也没有出现该问题(工作环境与出现问题的基本相同).哪位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F:
关注中~~~~
感觉标准触点很有道理

网友G:
标准触点看来是专业啊,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H:
我想问一下omron e3jk-5dm1原装进口货多少钱一对,过一段时间可能要用到!请各位omron经销商或者是工控同行说一下,谢谢!

网友I:
光电保护装置的导线都是用屏蔽线的,应该不会受到什么干扰,再加上变频器的电缆也是用屏蔽的.

网友J:
五一本来劳动者放假,可你被要求加班,老天就不高兴了......

网友K(2011-06-13):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如果不加,不换元器件,还有没有啥具体的办法啊?

网友L:
我们公司生产的光电开关可以直接替换omron,SICK,图尔克,邦纳,西门子,P+F等产品,有需要的请和我联系

杭州倍纳姆自动化    张欣    QQ:1048065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