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tup 7 5.3在XP下的正确安装方法

楼主(2007-05-04):
以前看过很多贴子说只要把"区域语言"改为英文就行...但我试了N次..结果都安装不上..系统也重装过很多次...急呀..盼各位前辈指教正确的安装方法

网友A:
基本的原因在于您错误的理解了“区域语言"改为英文就行”这句话,这句话的含义是让您修改区域语言为英语并且在高级页面中的默认语言也需要同时修改为英语,实际上是修改了2个地方。

网友B:
我就是XP控制面板的地区语言改了一下,就装进去了,
不改的话就是装不进去,我特地找了一台机子试了一遍,

网友C:
我装入时没改动什么地方,也挺顺利的,建议你装入时使用软件包中STEP 7文件夹下的安装程序。

网友D:
 要是有5.2版本的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直接安装5.2升级就行了

网友D:
要是有5.2版本的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直接安装5.3升级就行了

网友B:
我来试试楼上的话对不对?

网友B:
我发现,我下载的5。3中文版是个中文测试版,14天的试用斯,
不知到期后会不会 不能用?

网友B:
非把中国改成美国才行,美国佬侵犯我国主权,嗨嗨!

网友E:
我没有改,能安装的,我用的是中午版

网友F:
没问题直接装就行了

网友B:
有问题的会不会是测试版,没问题的是正式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