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倒车时计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04):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直接利用伺服内部寄存器控制没有加PLC,当正常开车时传感器每检测到信号就触发按内部寄存器里的脉冲输出控制伺服进行反复的左右转动,但是当停车时由于会发生倒车现象,这时如果停车时刚好停在传感器检测信号处,停车后再开车时由于发生倒车,传感器检测信号会又被执行一次,这样就使伺服发生了误动作。
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最简单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请大家帮忙各抒己见,提供点建议。
 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方式是用PLC来处理这个动作,可以通过编程避免误动作。

网友B:
用PLC吧,又增加不了多少成本.

楼主:
可是领导说不加PLC呀,没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C:
目前的通用伺服产品多有I/O出发的多段速度控制能力,可实现你要求的有触发的往复运动,不过,如果希望任何“开车”时的伺服运转不至于倒车,可能未必是此类简单伺服功能所容易实现的。

目前用的是什么伺服,或者准备用什么伺服?

如果不打算用PLC,实现功能所需的成本也会为具备此类功能的伺服成本所消耗,建议综合考虑成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