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挽式输出到底是什么回事啊?

楼主(2007-05-04):
我在做一个IGBT的驱动的时候,发现现在有很多电路都用到了推挽式输出,于是也想试着做一个,可是老师说这个器件很难找,我不明白,哪路高手能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A:
最基本的推挽式输出就是用2个大功率3极管接成以下形式:
 正负双电源系统,一个PNP型接正电源,E脚输出;
 一个NPN型接负电源,C脚输出,2个数出端并接到负载。

楼主:
对三极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网友B:
耐压,电流,功耗要足够,放大倍数要尽量一致.最好用对管

网友C:
推挽输出的典型电路是用两只相同的功率管,使用单电源,输出变压器带中心抽头。这种电路在同样功率和电压的情况下,要求管子的耐压是半桥电路的4倍,是单端输出的2倍;电流是单端和半桥的1/2。IGBT大电流好找,耐压高不好找。如AC220V供电的开关电源,推挽输出电路,其功率输出管要选用2000V以上的。

网友D:
更正一下李纯绪朋友的:AC220整流后直流电压在310V左右,采用全桥或半乔,功率管的耐压超过400V就比较安全了,推挽的大于800V就行,不过耐压越大当然是越安全。380VAC全波整流的是需要2000V

网友E:
是不是和可控硅差不多,可以画张图制吗???

网友C:
TO:标准触点
  不知是否做过电路设计或维修。在AC220V输入的情况下,半桥电路(相当于串联推挽)的输出管耐压是单端电路的1/2,单端输出要求的耐压是电源电压的2.5-4倍,在800V以上,一般选用1000V-1200V,如电视机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推挽输出因有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所以截止的管子要承受二倍单端输出的电压,在工程设计上一般选用2200V的管子。
  这方面的基础知识可查《模拟电子技术》。

网友D:
全桥需要4只功率管,每半桥都是前后各一只,每只管子只分担一半电压,所以对于220V交流整流回路的逆变电路来说,每一只管子只要耐压在400V以上就可以了。半桥就像你说的只需要1/2电压,所以也是耐压400V就行。李纯绪朋友,我是一个还凑和的电气工程师,维修逆变电焊机和变频器是我的工作内容之一,并且我还有逆变器相关的专利。这个专利是利用逆变器制作一个隔离变压器,输出的低压连接一个类似热得快的电热装置,就成了一台过水热淋浴器。我用的功率器件是8只IRF460场效应管(2只并联做一只用,目的是提高输出功率),最大输出功率6KW,我一直在使用,安全又方便,呵呵。460的耐压在500V以内最大电流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