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开机发生触摸屏死机

楼主(2007-05-04):
我用过一台MT510,若机器停止使用一星期以上,再开机发生触摸屏死机,怎么按都无效。但待通电30分钟左右又恢复正常。已经发生数次。请问到底啥原因?

网友A:
应该是硬件故障,建议你寄回厂家检测

网友B:
这种情况我觉得有可能是程序问题,通电30分钟后又正常,有可能是上电启动的时候CPU满负荷运行导致没有响应,您可以检查一下程序比如位图是否过大过多,位图占有屏比较大的资源,还有比如文本元件里面的字符是否过多等等都有可能造成死机

网友C:
硬件故障可能性比较大吧.应该是某些元件有问题,

网友D:
程序问题和控制线屏蔽

网友E(2007-11-22):
从屏幕损坏的eview506Lv3触摸屏上传程序,然后下载到新的eview506Lv3触摸屏上后,重启,触摸面板上按钮无反应,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F:
可能是程序问题也有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G: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我的关电重起就可以了!而且发生频率不定~!问技术支持工程师也说不出了原因!
程序不长!占资源也不多!厂家工程师也确认了!
还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H:
把程序下载到新的MT510上,看是否出现同样的现象?那就知道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I:
硬件问题

网友J:
应该是硬件问题